台达M型变频器通讯参数地址的疑问

楼主(2012-10-09):
在台达变频器M系列中,参数地址2000H对应的有停止、启动、JOG、和正转、反转、改变方向。

我看了一些列子,为什么 “停止” 在写程序的时候是 H01、“启动” 是 H10、“正转” 是 H12、“反转” 是 H22。我不知道怎么换算的,请求各位了!

网友A:
     不会的飘过, 期待高手来讲解,让我们学习一下啦

网友B:
2000H是一个Word地址,换算成2进制的数是由16位BIT组成的

BIT15,BIT14,BIT13.....BIT0

正方向;bit4,bi5为 10也就是000000000010000为16十进制数,化成十六进制数是10H

再加启动是bit0,bit1000000000000010为2十进制数,化成十六进制数也是2H

所以两者加起来就是12H了

同样的方法可以算出反转是22H

网友C:
停止:H01

Bit0-1=01、Bit2-3=00、Bit4-5=00、Bit6-15=0000000000;

启动:H02

Bit0-1=10、Bit2-3=00、Bit4-5=00、Bit6-15=0000000000;

正转:H12

Bit0-1=10、Bit2-3=00、Bit4-5=01、Bit6-15=0000000000;

反转:H22

Bit0-1=10、Bit2-3=00、Bit4-5=10、Bit6-15=0000000000。

网友D:
2楼正解,我再啰嗦一下

2进制和16进制的转换,学校的微机原理基础课里就有,可以查阅相关书籍。

2000H=1个WORD=2个BYTE=16位BIT

正方向启动命令:对应表格正方向BIT4~5=01B,启动BIT0~1=10B,其他位均为0,由此得出正方向启动的2进制数是0000 0000 0001 0010,转换成16进制就是H12。(可以通过科学型计算器自动换算,也可运算得出)

停止及反方向命令同理。

网友E(2018-11-02):
我也学习了。楼主研究的问题都是我疑惑的问题

网友F:
台达的通讯和其他的不一样,这就很奇怪

网友G:
今天刚学会!分三组二进制数好理解。说明书中Bit0~1 代表第一组, Bit2~3 代表第二组Bit4~5 代表第三组,  Bit6~15是空的不用理会。先看下正转: 第三组01 ,第二组00(保留就代表空数值是00),第一组10, 那就是二进制数(组数大是高位)010010 转换成16进制就是H12 ,H就16进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