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脑模拟触摸屏,来读取或者写入plc的数据

楼主(2012-10-09):
小弟初学者,买了个西门子200的plc,正在学习昆仑通态的屏,想着先不买屏呢。用电脑模拟触摸屏,来读取或者写入plc的数据,该怎么做?

网友A:
不可以通过模拟器读取PLC上的数据,如果真可以这样连接那也得另外有软件支持才行(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这个样功能)。

有些品牌的PLC与他自己的屏可以进行模拟连接(都是在电脑上模拟),那也是人家的软件具备这个功能。

楼主:
对:纵横军团——残梦尘封关于不可以通过模拟器读取PLC上的数据,如果真可以这样连接那也得另外有软件支持才行(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这个样功能)。有些品牌的PLC与他自己的屏可以进行模拟连接(都是在电脑上模拟),那也是人家的软件具备这个功能。内容的回复:

哦,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可以用电脑的,如果电脑没有串口,可以用USB转串口通讯线进行PLC连接测试,线子在淘宝网上买就可以,大概40块钱左右

网友C:
对:纵横军团——残梦尘封关于不可以通过模拟器读取PLC上的数据,如果真可以这样连接那也得另外有软件支持才行(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这个样功能)。有些品牌的PLC与他自己的屏可以进行模拟连接(都是在电脑上模拟),那也是人家的软件具备这个功能。内容的回复:

昆仑的可以!组态软件选择模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