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通电后RUN闪烁,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2-10-09):
通电后RUN灯闪烁,电源灯正常!连不上电脑,插上USB数据线就根本认不出来,电脑没反应。故障灯也正常不亮的。那位师傅给帮帮忙!

网友A:
RUN 灯闪烁,故障灯不亮,只能送修了。

网友B:
RUN没有闪烁这种状态吧?如果用USB连接不上电脑就用串口连接一下试试。另外确定你的电脑安装了CP1E的驱动。

楼主:
就是说没听说过run灯有闪烁的状态,所以判断不出是有了什么问题,驱动应该有,我装的cx-one4.2,插上电脑都没反应电脑都没有发现新硬件的提示!

网友B:
你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能找到未识别的USB设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能找到未识别的USB设备吗?

楼主:
找不到的,肯定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D:
肯定你搞错了。。。闪烁的应该是comm通讯指示灯。。。这时候正在查找通讯,你应该把PLC设置成编程状态,就可以了。有时候,PLC要使用编程口做一般通讯,运行的时候就不能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你搞错了。。。闪烁的应该是comm通讯指示灯。。。这时候正在查找通讯,你应该把PLC设置成编程状态,就可以了。有时候,PLC要使用编程口做一般通讯,运行的时候就不能编程。。

这个肯定不会搞错的,型号是cp1e-e20,这款就没有串口,只有一个usb口,插上数据线就没有提示,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叹号之类的!谢谢!

网友E:
能不能连接电脑和编程还是运行状态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多重启几次,换台电脑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送修吧。有可能是里面的IC芯片烧了。

网友F(2012-11-11):
上海景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PLC,触摸屏等等

网友G:
OMRON用USB线的PLC经常都会有通讯不上的问题,检查下你的线有没问题,还有就是驱动安装的对不,有时候以前安装好驱动用过,但后面也通讯不上,可以重新卸载在安装下驱动。

不过你说的run灯闪烁倒是比较少见,你可以打OMRON的热线800-820-4535,他们的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要找男的技术人员,有几位女生可能是新的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