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曲线加速5段式怎样解算,求解!

楼主(2012-10-09):
曲线形式

大家好! 请教一下大家,我在解5段式s曲线时到最后得到如上一个公式,这个公式用迭代法可以解出来,但是感觉计算量太大。所以想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法解一下,或者是分多种情况可以减少计算的,还有在7段式的解算中会有关于时间的4个变量,更不好解了,请大家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
别把问题搞复杂了,你的那个公式没什么用,建议你把七段图形的物理意义弄明白,然后就会算了!数学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楼主:
对:征关于别把问题搞复杂了,你的那个公式没什么用,建议你把七段图形的物理意义弄明白,然后就会算了!数学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内容的回复:

但是我根据给定距离,起始速度,终止速度,来反推这条s曲线各个阶段所经历的时间就必须求解这个公式呀,但是如果只是根据给定的速度来得出这条s曲线那很简单的。

网友:
求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中各个条件等都是有限制的,所以你应该根据物理意义正向求解,不是纯粹的解数学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中各个条件等都是有限制的,所以你应该根据物理意义正向求解,不是纯粹的解数学题!

恩 明白 那按照您的思路 应该怎么做呢? 盼答复

楼主:
对:征关于求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中各个条件等都是有限制的,所以你应该根据物理意义正向求解,不是纯粹的解数学题! 内容的回复:

您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根据给定距离,先让电机按曲线走,然后实时计算“已经走过的距离”加“从当前速度减速到目标速度所经过的距离”是否等于给定的距离,如果等于就立马执行减速阶段,就如图所画的一样

网友B:
如果你是做位置控制,只能对位置指令进行滤波,然后得到期望的速度。不能对速度指令处理,然后反算位置。具体看你的应用,推荐你看看现代电子凸轮的教材,看看凸轮线怎么设计的,凸轮线与速度等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关S加减速曲线的研究和介绍不少吧,可以参考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7b066e39376baf1ffc4fadc9.htmlhttp://wenku.baidu.com/view/d42c3bf47c1cfad6195fa7c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