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5000 卸载的时候,一直停在这个地方,怎么办?

楼主(2012-10-09):
我在卸载logix5000时,一直停在这里好像死了,卸载不了,5000也启动不了。

网友A:
装个强制卸载程序试下,或者重新安装啊

网友B:
从新安装卸载程序 不行就删注册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热心人,我装了个完美卸载软件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我找了个电脑专家,他说是电脑有病毒了,我现在杀病毒先。

楼主:
已经解决了,怎么结帖呢?

网友C(2015-07-03):
楼主,logix5000有没有完全卸载的办法,我的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网友D(2016-02-17):
360那个卸载功能挺好用,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