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 20pm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2-10-09):
求个台达plc 20pm 回原点程序

网友A:
回原点写个值到对应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原点时要保证左右极限接正确,近点信号一般靠近左极限,回原点正常都是往左边运动,碰到左极限后自动返回,再碰到近点后找到下降沿,再向左运动,再次找到近点下降沿,停机就为原点,若一开始直接碰到近点信号,就一次找到下降沿后停机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