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里怎么设置模拟量的偏差值

楼主(2012-10-09):
我在做水处理的控制时,根据液位计的液位值来控制泵的台数,但是在液位临界点处出现泵的不停的跳动,问了其他人,有人说在程序里进行模拟量的偏差值设置,我没有做过,还请有知道的帮忙处理一下。谢谢了!本人对s7-300还处于学习阶段,还麻烦有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A:
  LD     Always_On
LDW>=  VW100, VW0
LDW>   VW100, VW2
A      Q0.0
OLD
ALD
=      Q0.0

网友B:
也可以考虑做内部信号的延时,例如到达低液位时启动泵延时几秒钟,已确认信号的连续性也可行的

楼主:
在以前的水处理上做延时是可以,但这次的水池比较大做这个延时不知道具体做多少,所以这个延时不行,另外就是现在用的液位计精度很高,有人指点说设置这个模拟量偏差值,我只知道用FC105,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设置了。另外这个always-on好像是s7-200里面的,vw也是200里面的区,那在s7-300里面怎么处理呢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你可以设置一个 动作区间, 例如你设置的 第二台水泵启动停止条件是,水位大于1500mm , 当大于1500mm 时,第二台水泵启动,当小于1500mm时,水泵停止,这样显然是不行的,应该设置一个区间,区间的大小有现场的情况觉得,假设设置,区间20mm, 那么水泵停止条件是 1500-20= 1480mm, 那么当水位小于1480mm时 水泵才停止。 这样就避免了 你说的频繁启/停 。

网友D:
比如PIW原始值,大于27648或小圩0的时候转给下一个,不过我做的要经过好多转换的,整数,双整数,然后剩以,然后最除就是它的原始值,什么高启低停啊,高报低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