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2-10-09):
请问大家 西门子mim430变频器 通过外部端子控制启停  只能让变频器一个方向运转 就算调换电机端或者变频器输出端相序也不让改变其方向  始终是一个方向 请问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是否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A:
一般都会有防止反转功能,楼主可以查一下这个参数量

网友B: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C:
      把你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定为0,然后设定变频器禁止反向功能(P1110),假如出现如你说的那个接线记错的话---电动机不会反转!启动后的现象是电动机不转!在其他变频器上遇到过,因为换了电动机,启动后电动机不转,变频器不报故障,同事想换变频器了,我觉得没道理,检查参数发现最低频率为0,改成-1500,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D:
我也用了430还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看下具体参数设置吧,亲自试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你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定为0,然后设定变频器禁止反向功能(P1110),假如出现如你说的那个接线记错的话---电动机不会反转!启动后的现象是电动机不转!在其他变频器上遇到过,因为换了电动机,启动后电动机不转,变频器不报故障,同事想换变频器了,我觉得没道理,检查参数发现最低频率为0,改成-1500,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这位回答的很到位了, 但是提醒一下楼主, 改变外部接线的还,电机的转向是会 变得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把你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定为0,然后设定变频器禁止反向功能(P1110),假如出现如你说的那个接线记错的话---电动机不会反转!启动后的现象是电动机不转!在其他变频器上遇到过,因为换了电动机,启动后电动机不转,变频器不报故障,同事想换变频器了,我觉得没道理,检查参数发现最低频率为0,改成-1500,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经常用430,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C 的回复内容:      把你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定为0,然后设定变频器禁止反向功能(P1110),假如出现如你说的那个接线记错的话---电动机不会反转!启动后的现象是电动机不转!在其他变频器上遇到过,因为换了电动机,启动后电动机不转,变频器不报故障,同事想换变频器了,我觉得没道理,检查参数发现最低频率为0,改成-1500,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这位回答的很到位了, 但是提醒一下楼主, 改变外部接线的还,电机的转向是会 变得哦

对 有什么办法 或者加什么硬件无论怎么改线就让电机一个方向运转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把你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定为0,然后设定变频器禁止反向功能(P1110),假如出现如你说的那个接线记错的话---电动机不会反转!启动后的现象是电动机不转!在其他变频器上遇到过,因为换了电动机,启动后电动机不转,变频器不报故障,同事想换变频器了,我觉得没道理,检查参数发现最低频率为0,改成-1500,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还没有用过这类的变频器,是改成-1500还是1500~我也是好奇多问一下

网友K:
手动换电机线方向还是不能反,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变频器,建议检查一下你的电机有无问题。

网友L:
楼主是不是阐述不对,电源任意换其中两相,电机就会变换方向,还没见过你说的那种哦。

网友M:
请问大家 西门子mim430变频器 通过外部端子控制启停  只能让变频器一个方向运转(可以设置禁止反转)

就算调换电机端或者变频器输出端相序也不让改变其方向  始终是一个方向(难)

网友N:
我曾经碰到过:换变频器进线端相序,电机方向不会改变。你要换变频器出线端线序(相当于更改电机接线柱上的线序)。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楼上有人提过:变频器设置了禁止反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