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 lmp 3105plc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2-10-09):
求助和利时 lmp 3105plc连不上电脑

用的是笔记本,usb 转com口的线正常,点击登陆时,plc上面 的com也亮,

但是3秒左右后软件就会出 错误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0): logout performed

连接不上!!

网友A:
通讯线不好,这个抗干扰较差。下载的时候有点震动什么的就容易掉线:或者你的 端口选择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