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控制电机55kw,要求一拖二,一备一用,请指教电路

楼主(2012-10-09):
软启动器控制电机55kw,要求一拖二,一备一用,请指教电路,以前我们公司都是用星星三角形降压启动,我看也省不了钱,就选择了软启动器,一个55kw的软启动,控制两台电机要求一备一用,怎么设计电路图,一个卖软启动器的给我说用一个接触器下面接软启动在分两路各自的断路器在接电机,不用的时候就把其中一个断路器断开即可,这样可以吗?要是用软启动的话还用设置什么参数吗?

谢谢了,,

网友A:
     一用一备,厂家推荐的那个方法是可以的,软启动需要设定启动方式(一般是设定为斜波电压)、电动机参数、启动电压、过电流保护等参数!

网友B:
可以实现 但是 要把软停止功能禁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