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能控制PLC吗?

楼主(2012-10-09):
请教各位高手!手机能控制PLC吗?若能、要那些设备和软件?哪些品牌的PLC能够做到

网友A: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消息!

网友B:
用手机直接控制的没有见过;不过用手机卡控制的--倒是见识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消息!

  期待高手来

网友D:
物联网吗!

网友E:
期待,手机控制应该是以后的趋势;

网友F:
信捷好像有这么一款,用手机短信来控制的

网友G:
GPRS通讯以后就应该没问题了啊

网友B:
GPRS控制PLC的好多年前见过了

网友H:
手机能控制炸弹,想来也能控制PLC

网友I:
西门子的M741

网友J(2015-04-22):
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主要功能

1. 短信报警功能,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发出报警短信,也可设置拨打电话通知,真正可靠保障设备安全,实现无人值守,只需在模块中做非常简单的设置,PLC中无需编写任何程序,也无需重新下载PLC程序。

2.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访问web网页,直接监控PLC变量状态,实现通过互联网控制PLC。

3.组态软件和PLC之间的远程无线监控,可以通过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到多台PLC或者支持modbus通讯的仪表等设备,通过GPRS网络,可以实现远距离集中监控。

4.远程下载和监控PLC程序,当设备有故障时,只要你的电脑连上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访问你的PLC,修改程序,监控程序维护设备。

5.多台PLC之间的短距离无线通讯,如果多台PLC位于同一厂区,可以实现短距离的无线通讯。

6.多台PLC之间的远程无线通讯,譬如实现位于上海和广州两个地方的PLC之间数据交换传输,可以是同一厂家的PLC,也可以是不同厂家之间PLC。

支持的协议和PLC类型:
MODBUS主机协议,支持各种国产PLC.                   MODBUS从机协议,可连接威伦,西门子等触摸屏.
 P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200 PLC。                        M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300,S7-400 PLC的通讯.
三菱FXPLC协议,支持FX系列全部型号.                   三菱Q系列PLC协议.支持三菱Q系列PLC全部型号

欧姆龙HOSTLINK协议,支持欧姆龙全系列PLC。      台达PLC通讯协议,可支持台达全系列PLC。

网友K(2016-03-19):
智能手机与PLC数据线连接能实现编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智能手机与PLC数据线连接能实现编程吗

手机能与PLC连接吗

网友L:
有,安装APP,手机可以监控plc,常见的plc都可以,西安瑞箭安卓版组态软件,可以和plc直接连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K 智能手机与PLC数据线连接能实现编程吗     内容的回复:手机能与PLC连接吗

可以,有兴趣可以进q群:323442641交流

网友L:
有兴趣可以进q群323442641交流

网友L:
手机同时实时监控不同品牌PLC的标准平台

目前很多PLC厂家都有手机监控自家PLCapp软件,但很少能支持其他品牌的PLC,因此,西安瑞箭xArrow2016年推出国内首个安卓嵌入版组态软件,可以解决不同品牌PLC同时进行实时监控的问题,更好的一点是界面和功能也可以自行制作。

PLC和上位监控软件在进行数据通信一般是通过串口或以太网,而手机进行串口通信不方便,一般都是通过以太网(TCPUDP/IP)与PLC进行通信,PLC一般也具有以太网模块。这样就可以在局域网中实现对PLC的实时监控,如果给PLC增加GPRS模块,这样就可以在广域网中进行实时监控。

我们也有一款手机客户端app,这样PLC不用增加GPRS模块,只需要安装xArrow网络版作为服务器,就可以实现在广域网内远程监控PLC,

在与PLC有串口通信时,最好选用带有串口设备的安卓触摸屏或平板,这样比较方便。

支持的PLC、或型号和通信协议如下:

ModbusModbus(RTUASCII)Modbus TCPModbus SlaveModbusTCP Slave

西门子:S7200/S7300/S7400 MPIPPIS7200/S7200 SMART/S7300/S7400/S71200以太网

三菱:Fx1N(232、编程口、485)Fx2N(232、编程口、485)Fx3U(232MC以太网)

        Q系列(MC以太网、MC串口、编程口)

欧姆龙:CS/CJ以太网、FINS串口、HostLinkToolBus通信协议

ABSLC500MicroLogix1400CompactLogix1769Controllogix1756的以太网协议、                           DF1通信协议

GESNPSNP-X、以太网(SRTP)通信协议

和利时:串口和以太网通信协议

台达:DVP串口和以太网通信协议

LGK80S/K120SK300SK1000S编程口(Loader)通信协议、MASTER-K CNET协议

光洋:CCM2串口通信协议

松下:MEWTOCOL串口通信协议

永宏:串口通信协议

艾默生:串口通信协议

如果不支持您的PLC,我们可以免费开放支持您PLC的通信协议驱动,满足您的需要。

APP可以在西安瑞箭xArrow官网下载,

安卓嵌入版下载位置:[下载]->[xArrowAndroid]

安卓客户端下载位置:[下载]->[xArrow]下的xArrow安卓客户端。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加入xArrow 的交流Q:323442641,进行交流咨询。

网友M(2016-08-23):
       编程还不支持。用手机监控数据是没问题的。

        ——————————————————————————————————————————

       由于对PLC通讯优点感兴趣就自己研究了一段时间(可不短的一段时间)。

       我最近开发了一款APP支持Android和IOS操作系统,只需要用手机---------- wifi ---------     连接到PLC所在的---局域网----就可以实现监控任何变量,而且我还提供了西门子驱动器Simotion的读取支持。(测试S120,Simotion D4xx 读取 :电流,扭矩,速度设定值,报警代码,内部变量等。。。好像都OK!)

优点:无需电脑,无需服务器,更加不需要OPC。wifi连到局域网,循环扫描读取时间我测试可以到2ms。

缺点:真的不需要额外的任何'道具',你造嘛,实在是太方便快捷了!!!!!!!!!!!

上传一张图片给大家看看效果:

    (1). IOS版本                                               (2).Android 版本

目前通讯测试基本OK,只是本人不擅长UI的设计,所以App界面比较单调。App还在优化阶段,暂时还没上线。本人邮箱vtedddpgf@163.com,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J(2016-12-22):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一个模块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和触屏。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APP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或者免费APP客户端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网友N(2021-02-07):
 可以啊,我就简单的做过2个实验

   1. 用西门子S7-1200, 它里面有webserve  功能。 S7-1200 连路由器,在路由器里面开放一个端口给S7-1200。然后手机远程Internet IP 登录S7-1200 的webserve. 就能控制和监控PLC. 如果需要复杂一点的功能就开发一下webserve就行了。

   2. 就是用美国公司的 Ignition 软件。 这个需要比较多的知识面。简单一点说就是在手机和PLC 中间加入一台PC,在PC 上运行Ignition, 转发手机和PLC 的命令。

网友O(2023-10-26):
学习了!每一个项目坐下来都不容易,特别这种大项目的!

网友P(2024-10-24):
手机只能和PLC通过物联网模块远程通讯监测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状态,仅能对PLC模拟量的目标设置值进行远程修改。其他值即使能修改也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