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软件(或者说上位机软件)和PLC等是怎样通讯的,

楼主(2012-10-09):
人机界面软件(或者说上位机软件)和PLC等是怎样通讯的,应该遵守那些协议?都会用到什么接口?大哥哥请告知 .

网友A:
你这问的估计他们都晕了吧?

上位机和屏 和plc之间通讯,你先确定品牌,然后从这里面学。虽然共性的多,但你这一下他们怎么回答你。

你可以继续补充一下问题。

网友B:
根据选择的品牌来确定通讯口;给你看个西门子触摸屏后背的通讯口!

网友C:
无非是232 485,或者422 当然也有IP的即TCP/IP可以根据条件去选择

网友D:
  其实 SIEMENES  类的 HMI 人机与它的  PLC  一般用 PROFIBUS 网络的 MPI 或是 以态网的 TCP/IP 的 以 RJ45 接头的说

网友E:
       人机界面应该就是触摸屏之类的工控产品吧;和PLC之间通信方式很多,一般是:232.485.以太网等;还有就是各个厂家的内部协议;基本不需要编程的,只要两边接口设定对应就行;

      但是楼至说的,上位机软件,有组态,和自己做的软件,根据通信协议就行;

网友F:
问题有点模糊,但触摸屏一般是232,485或者以太网多了;上位机组态软件有自己的组态,可以根据具体的软件使用了

网友G:
呵呵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I:
说得好,接口基本上就是232,485和以太网,协议根据具体品牌有不同的通讯协议。

网友J:
有些有各自的驱动,有些么设置一下。还有些么把数据库弄一下。

楼主:
比如IFIX INTOUCH 力控 组态王等如何与西门子 三菱PLC 通讯,因该遵守什么协议,一般使用什么接口?

网友K:
接口基本上就是232,485和以太网,注意接线,最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