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变频器M440没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请教各位大侠,今天碰到一个问题,M440变频器信号给定正确,设置正确,以前也正常用过,偶尔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突然没有输出。用面板手动输出 频率一直在0和5之间跳动。

有人说是给变频器上电的接触器吸合时三相电相差0.1S以上就会出现这种故障。个人觉得不太可能,求解......变频器也不报故障。

速度.............................

网友A:
    这个倒是真没有遇到过, 也没用过 M440 过, 用的 M420 一直正常, 频率上不去 那 输入起动信号有不 ?

网友B:
这个问题偶也没遇到过,坐着板凳等高手解决

网友C:
肯定是某个地方 别停止了,或者参数设置 考虑不全。

楼主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排查,

1. 查看 BOP 面板上的RUN 指示灯还量吗? 首先确认 有没有再运行?

2. 假如在运行,看看给定频率 有没有? 以及给定频率源的选择是否 有变动?

。。。。。。。。。。

网友D:
查查电机。我碰上一回就是电机的毛病,换台电机就好了!

网友E:
没有遇到过啊。期待经验丰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停止了,或者参数设置 考虑不全。楼主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排查, 1. 查看 BOP 面板上的RUN 指示灯还量吗? 首先确认 有没有再运行?2. 假如在运行,看看给定频率 有没有? 以及给定频率源的选择是否 有变动?。。。。。。。。。。

肯定是在运行的啊,呵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用面板手动输出也没有的。

同样的设置把换下来的变频器放一晚上再换回去就好用了。

楼主:
对:<此处内容被屏蔽>领3<此处内容被屏蔽>生活-王者之师关于查查电机。我碰上一回就是电机的毛病,换台电机就好了!内容的回复:

这个跟电机没关系的

网友G:
这个一般都是驱动出的问题,特别是驱动光耦前级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iy_gongkong关于肯定是某个地方 别停止了,或者参数设置 考虑不全。楼主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排查, 1. 查看 BOP 面板上的RUN 指示灯还量吗? 首先确认 有没有再运行?2. 假如在运行,看看给定频率 有没有? 以及给定频率源的选择是否 有变动?。。。。。。。。。。 内容的回复:肯定是在运行的啊,呵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用面板手动输出也没有的。 同样的设置把换下来的变频器放一晚上再换回去就好用了。

啊,还有这种情况啊?  那么你断一次电源,重新上电 能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F 别停止了,或者参数设置 考虑不全。楼主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排查, 1. 查看 BOP 面板上的RUN 指示灯还量吗? 首先确认 有没有再运行?2. 假如在运行,看看给定频率 有没有? 以及给定频率源的选择是否 有变动?。。。。。。。。。。 内容的回复:肯定是在运行的啊,呵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用面板手动输出也没有的。 同样的设置把换下来的变频器放一晚上再换回去就好用了。啊,还有这种情况啊?  那么你断一次电源,重新上电 能不能运行?

断电源重新上电是不行的,必须得等好长时间放电

网友I:
个人觉得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J:
先工厂复位一下,看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K:
    把参数拷贝下来,检查下主回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p0010改成30,p970改成1,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把p700改成1,p1000改成1,电机脱开,运行看有没有输出,输出是否平衡。如果正常,再带电机看看。

网友L:
频率在0和5之间跳转,好像是没有运行,检查下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