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指令怎么实现手动、自动转换

楼主(2012-10-09):
STL指令怎么实现手动、自动转换,在自动模式下按动启动开关,程序执行。能给个图提示一下更好。万分感谢!!!!!

网友A:
O I 1.1  手动启动
O I 1.3  自动启动
S Q 4.0 启动电动机
O I 1.2  手动停止
O I 1.4  自动停止
R Q 4.0 停止电动机

网友B:
其实最好手动和自动用两个按键进行, 相互自锁 ! RS 置位一类的 !

网友C:
    可用调用子程序的办法实现:如将自动程序编写在子程序SBR_0里,手动程序编写在子程序SBR_1里,用I0.0的常开触点调SBR_0,用I0.0的常闭触点调SBR_1。见下图:

网友D:
楼上哥们,楼主发的是台达PLC版块,您弄个西门子的程序有什么意义?

楼主建议使用跳转指令 CJ  手动和自动互锁。  STL 的初始状态根据CJ 的状态进行复位或者是置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上哥们,楼主发的是台达PLC版块,您弄个西门子的程序有什么意义? 楼主建议使用跳转指令 CJ  手动和自动互锁。  STL 的初始状态根据CJ 的状态进行复位或者是置位。

STL不是说是西门子的玩意嘛?其他有吗?

网友E:
STL就是语句表啊! 其他的PLC那家没有?在IEC软件里称为IL

就象针对结构化文本,西门子的E文称SCL,而IEC的标准里为ST

网友F:
台达的步进指令,如果是自动用步进指令进行流程操作之类,手动可以利用辅助继电器暂停步进指令,在步进指令外加手动即可,为防止双线圈,步进指令内输出不可直接用Y?等,用辅助继电器M?等替代。

网友G:
手动、自动转换。

没明白要在什么条件下自动转换。

网友H:
举例阐述STL步进指令手自动控制时的应用

要求:2台电机手自动控制切换。手动控制:分别对1号电机和2号电机手动启动停止。自动控制:1号电机和2号电机交替运行,时间间隔为10秒。程序如下:

网友I:
讲的太好了,非常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