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430变频器

楼主(2012-10-10):
我用的开关量输出1:19和20#端子作为变频器报警用,参数设置P0733=52.3(变频故障),可是变频器主开关一上电,就报警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9.20是第一组,应该是731.。。。。你是不是看错了,22,21第二组是732,第三组23,24,25才是733

楼主:
是P0731=52.3,是系统默认值,一上电就报警。

网友B(2013-08-24):
52.7试试一下 之前一样遇到过

网友C:
你接18,20试试。。。。我之前用440时候就是这样,19,20不通电的时候是常开,通电之后就变常闭了,所以老是报警,18,20和它是反的

网友D: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上电之后是否动作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