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 变频器要加制动电阻

楼主(2012-10-10):
       准备上两台 INVT 5.5 KW 的变频器控制 两个转轮 高速短时间的旋转后带动一个车轮旋转, 现在变频器的订单已下, 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请教各位 TX ,就是这个变频器本身有内置电阻,现在快速停车 (2S内) 需不需要外加制动电阻 ?

网友A:
最好加,而且最好还是带抱闸的电机。。。

网友B:
100块电阻,他内置肯定有单元。这没事的。

网友C:
我感觉不用。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D:
你计算一下制动功率,如果制动功率在变频器额定功率的20%以内的话,就不用制动电阻了。再看看制动器本身的制动电阻功率是多大的,如果还不够的话你就再买制动电阻。

网友E:
5.5KW的模块制动单元的过电流也有20多A,这么快的停车时间,尽量选电阻小一点的电阻,可以更快的刹车。2S钟刹车应该不是问题的。不过INVT有很多机器都是用斯达的模块,制动单元过电流最好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