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更换电池

楼主(2012-10-10):
更换西门子PLC电池后有个电池电量低的报警,怎么消除啊

网友A:
你的更换后从新启动还有这提示吗?

楼主:
没有重启,不能停机。

网友B:
是400的PS模块吗, 电源开关上侧还有个FAM(好像是这个名字)开关,可以复位的

网友C:
重启下 应该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