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址寄存器 E和F

楼主(2012-10-10):
哪 位高手用台达PLC (编程时选的型号是ES/EC) 的变址寄存器E0 来修饰内部辅助继电器M

在说明书上说是可以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却不行,如下图1

望哪位用过的高手解答

网友A:
未看过 ES/EC 的资料;

刚用WPLSoft试了一下,键入MOV K1M0E D0可以。

楼主:
对有的字或字节的操作可以,如D0 变址后为D0E0   K2M0  变址后为K2M0E0 但对位操作是不行的 如:M10变址后为M10E0

还有对 T 的操作也不行 例如 MOV D0 T0E0 或者 LD T0E0

网友A:
我通常会把类似的情况,当作其特点或特性来看,了解后、应用时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