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请教西门子Panel PC 677B用什么软件编程或者说是什么组态软件

楼主(2012-10-10):
刚刚接触一个西门子的Panel PC 677B,想研究下 这个PC是6AV7871-0AB10-1AC0

网友A:
WinCC flexible Runtime 或者 WinCC Runtime 软件,也就是所谓的 HMI 产品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 flexible Runtime 或者 WinCC Runtime 软件,也就是所谓的 HMI 产品包

楼主:
我电脑上有wincc flexible2008 sp4 还有个WINCC V6.0 您说的应该是哪个呢 还是我这两都不是

楼主:
对:爱学习爱讨论关于
引用 网友A:
WinCC flexible Runtime 或者 WinCC Runtime 软件,也就是所谓的 HMI 产品包
内容的回复:
我电脑上有wincc flexible2008 sp4 还有个WINCC V6.0 您说的应该是哪个呢 还是我这两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