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2-10-10):
    我现有一台电脑想通过winCC与两台PLC通信,其中:PLC1的IP地址是192.168.1.111;PLC2的IP地址 是192.168.10.3。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把电脑的IP设为192.168.1.253,则只能和PLC1通信,和PLC2无法连接;如果我把电脑的IP设为192.168.10.253,则只能和PLC2::通信,和PLC1无法连接。我想问一下:通过什么办法在不改变两台PLC 的地址的情况下,让win CC能够同时连上两台PLC?

网友A:
1.可以通过双网卡的方式比较方便的啊!!!!!

2.或者电脑不管设置什么都行;但要配置一个三层的交换机;这样成本就会高啊!!!

楼主:
谢谢bhdxzgp的回复,但是:1.在winCC的变量管理里面,在TCP/IP下,不管你建了多少个驱动连接,但它只能选择一个通信单元,也就是说,只能用到一个网卡.所以双网卡的方式不可行. 2.这种方法我正在考虑,准备明天试试.

网友B:
选择一台用IP,一台用MAC

网友C:
3台不在一个网段,用OPC通讯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呵呵,我已经解决了。两台PLC全部用 MAC地址,已经成功连上了。

网友D:
.在winCC的变量管理里面,在TCP/IP下设置PLC1,PLC2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