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2-10-10):
陈工,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就是做触摸屏画面时,它里面用的软软件是辅助继电器M ,而PLC程序中用的是x输入继电器,它们之间是怎能处理。

网友A:
  屏内用的软软件是辅助继电器M ,和PLC程序中用的是x输入继电器,它们之间是是两回事, 使用的地方不一样, 只要两者建立通讯连接就能使用。
简单点说就是 瓶装纯净水和桶装水 都是一样的 , 只是地方不一样, 和到一起都行.

网友B:
应该可以对应起来的,屏手册应该有介绍;

网友C:
应该说输入点把状态送给m,m在触屏中显示。

网友D:
外围输入X和内部辅助继电器M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同一功能X和M同时实现控制,我的做法是在梯形图中开点并联,闭点串联。

如果使用次数较多,LDX    outM联系起来。

网友E:
192789184  PLc交流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内用的软软件是辅助继电器M ,和PLC程序中用的是x输入继电器,它们之间是是两回事, 使用的地方不一样, 只要两者建立通讯连接就能使用。简单点说就是 瓶装纯净水和桶装水 都是一样的 , 只是地方不一样, 和到一起都行.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还是不太明白,那PLC中的程序怎能编写,触摸屏中程序又怎么编写?如果PLC中使用了辅助继电器,那么在触摸屏中还能使用相同编号的辅助继电器吗?最好举个实例来说明一下。

网友G:
比如说X接通 把某一个值放入D中     品上面指定元器件时就可以选用D     D值就会在人机界面显示的

网友H:
触摸屏画面做程序时也可以直接用软元件X啊  不需要转换处理的  呵呵!

网友I:
我用的是威纶通的触屏,见下图:是不是有X呢?

网友J:
广州圆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三菱PLC,三菱PLC模块,三菱伺服,三菱触摸屏,三菱变频器

联系QQ :775964043 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