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触摸屏用电脑怎么连接PLC(三菱FX1N)

楼主(2012-10-10):
大家好,我现在还在学习阶段,请问一下,我没有触摸屏用电脑怎么连接PLC(三菱FX1N),大家指点一下,还要什么程序还是什么驱动,这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要用外部接线吗?谢谢你们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可以到南大傲拓官网下载一个触摸屏软件;可以进行在线模拟;就相当把电脑当触摸屏一样;没有触摸屏也能测试屏的功能;学习屏的好的方式;www.nandaauto.com

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B:
用三菱PLC数据线SC09或SC11系列数据线都可以通过电脑串口跟PLC连接的!

网友C:
     没有MCGS 触摸屏无所谓的说, 你直接在电脑安装 ,MCGS 通讯版软件后用 三菱的 PLC 专用数据线与 电脑连接, 就可以在电脑中仿真运行 MCGS 软件啦 !

网友D:
南大傲拓真会做广告呀,哈哈,在线模拟?

网友E:
三菱仿真运行,触摸屏在线模拟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南大傲拓官网下载一个触摸屏软件;可以进行在线模拟;就相当把电脑当触摸屏一样;没有触摸屏也能测试屏的功能;学习屏的好的方式;www.nandaauto.com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zhanggp@nandaauto.com

用触摸屏在线模拟

网友G:
232接口 用232 1NBD 装30软件 可以通讯

网友H:
在线模拟就行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谢谢大家,我搞好了,谢谢你们

网友I(2012-12-20):
如果需要PLC和电脑相连,PLC供应商那里就应该有通讯线和下载线,你跟供应商要就行了

网友J:
可以在线模拟,也可以直接用数据线连接电脑,

楼主(2013-08-13):
谢谢大家的帮助,本人非常感激

网友K:
       可以在线模拟。

楼主:
谢谢你们啦,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