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 上电显示A0503和F0003 求解!

楼主(2012-10-10):
MM430 90KW 机器上电显示F0003和A0503 ,母线检测R0026显示 0V 788J 5V供电正常,输出2.8V正常 R200参数P201 参数一致。788J 旁边未发现损坏件,现在没有头绪,怀疑CPU板出问题了,请高手指教! 我的QQ 346011420

网友A:
A0503 Undervoltage limit value — 欠电压极限值
原因
? 电源故障
? 电源电压以及直流中间回路电压(r0026)低于定义的极限值(见参数r0026)。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F0003 Undervoltage — 欠电压

解除
参看F0001
原因
? 电源电压故障
? 冲击负载已在允许极限之外。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请检查以下各项:
? 电源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 是否电源电压偶尔出现故障与电压瞬时跌落(电压下降)?? 检查电源电压

F0001 Overcurrent — 过电流 STOP II
解除
消除故障并用下列方法复位故障存储器
? 切断传动变频器电源然后再合闸
? 按压BOP-2 上的 Fn 键
? 用P2103,P2104 确认故障
? P0952(清空故障存储器)
原因
? 输出短路
? 接地故障
? 电动机太大(电动机额定功率P0307 大大超过变频器额定功率r0206)
? 最后阶段(终结阶段)出现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请检查以下各项:
? 电缆长度是否在极限值之内?
? 电动机电缆或电动机是否有短路或接地?
? 电动机的参数是否同正在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 电动机有否过载或失步(转子堵转)?
? 增大加速时间
? 减小增益
? 使用一台有较小功率的电动机
? 定子电阻值(P0350)是否正确?

网友B:
     同意要一楼操作手册上的故障处理方法, 建议送到专业变频器维修的地方吧, 如 红雪 那去

网友C:
母线检测R0026显示 0V  检测的母线电压是0V啊 显然是不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