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放炮了

楼主(2012-10-10):
杯具啊,控制柜成这样了,咋预防呢?

网友A:
节哀吧楼主,

敢问原因何在?烧了什么?哎,惨不忍睹。

网友B:
使用哪家的东西;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C:
查原因吧。

既然已经放炮了

网友D:
杯具啊,控制柜成这样了,咋预防呢?

这么厉害!

网友E:
敢问楼主,这是使用的哪家的产品啊。

网友F:
这个烧的程度还真是严重啊!

网友G:
什么烧了,是变频器吧,找找原因,注意布局吧

网友H:
真是杯具啊!

网友I:
这个烧的程度还真是严重啊!

有没有查出原因何在?主要是烧了什么?哎,惨不忍睹。

网友J:
这样太怎么了

网友K:
接线不规则,设备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网友L:
我见过放炮的,没见过放的这么响的,更没见过这么销魂的,好像是变频器爆炸了,来高手指点真相

网友M:
恭喜恭喜,恭喜咧 。。。泡都放鸟,快请客啊 ~~~~~~~~~~~~~

网友N:
嘿嘿,烧的够狠的,什么原因引起放炮的?

网友O:
螺丝没有打紧,电流一过。发热,起火。。。

网友P:
小心了,楼主看看哪里是故障点

网友Q:
我控制柜接线,他们老说我,呵呵,这个控制柜接线倒是不错,花架子。。。。控制柜接线,重要的是性能,其次才是外观。。。电工同志太注意花架子了,电控柜排这么密干什么??你们就不能多花几个钱,弄一个大一点的控制柜????

网友R:
炮王啊,看端子功率应该不大,排布比较密,有没散热风扇?

网友S:
是不是变频器惹的祸啊

网友T:
干什么用的控制柜。。。。。。。。。。。。。。

网友U:
修的话难度貌似较大啊

楼主:
柜子是原装进口的柜子--德国产的,当天连夜加班恢复了柜子的原样!

楼主:
另外幸好是在这之前的前几天,备份了设备中的S7200的程序,POD加密的,并<此处内容被屏蔽>成功了的,所以虽然累点,但是恢复速度是可以的!功率不大,就是0.75KW的润滑油泵!

网友V:
恢复是恢复了,可找到什么原因烧的吗?

网友W:
线路布局一定要科学、合理。原则上:交流与直流分开;强电与弱电分开;输入与输出分开。线与线间接头一定要作很好隔离,切忌见缝插针式的布线方式。该柜大面积烧焦,感觉不是电流开路引起,因为0.75KW的润滑油泵,电流只有1安培多,即便开路也不至于出现如此惨状。只有380V电压短路时,由于电弧产生瞬间高压引起火灾,加上线布置过密,火势蔓延在所难免。

网友X:
着火了吧,哥们,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局部发热造成的啊

网友Y:
引用 楼主:
另外幸好是在这之前的前几天,备份了设备中的S7200的程序,POD加密的,并<此处内容被屏蔽>成功了的,所以虽然累点,但是恢复速度是可以的!功率不大,就是0.75KW的润滑油泵!
没说故障点在哪啊?是接触器还是变频器崩掉了,我关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