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求助汇川MD280

楼主(2012-10-11):
本人刚念研一,接手导师项目,负责变频器这块,第一次接触变频器,求助大神们。。

因为老师选的是汇川变频器MD280,看说明书里有PID PLC功能模块,老师的意思是让只用此变频器做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来实现供热水的恒压控制,想问下大神们,内置PLC能跟外置PLC一样实现多台泵的自动切换功能吗还是只能用作多段速功能?

PS: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用压力变送器送入变频器AI2口,AI1用作PID设定,用PID模式,但这样只能运行一台泵,通过接触器实现两台泵一用一备,但想不出怎么能实现多台泵负荷变化时自动切换。。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变频器内部的是简易PLC,没有那么大的功能,单泵可以

楼主:
对:zcd207关于变频器内部的是简易PLC,没有那么大的功能,单泵可以 内容的回复:

嗯谢谢支持哈,那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就是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与设定信号连接到AI1 AI2时怎么设定P ID 参数呢,是对这个没有概念脑子里面,是通过调试慢慢得出呢还是有什么经验数值呢。

网友B:
可以尝试通过继电器输出口的相应功能来控制2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多台水泵的自动投切(至少2台水泵)。

具体思想就是:单台泵工作,频率达到上限,压力不够,控制一个继电器口输出,投入另一台泵。反之切泵道理一样。

网友C(2013-01-26):
恒压供水中一台变频器拖2台水泵(即常说的一拖二方案), 要加汇川专用的供水卡  或 加一台PLC 控制才能实现!

网友D(2013-03-12):
直接联系汇川售后那有专门的技术支持  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E(2013-06-26):
要做PID控制的话最好是用汇川MD380的 这个控制会好很多 稳定性比280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