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历史曲线的导出数据和打印功能

楼主(2012-10-11):
昆仑通态历史曲线的USB导出数据和打印功能 怎么搞?需要写脚本吗,怎么写?

网友A:
昆仑通态的数据导出和打印挺简单的,建议去看看策略函数!

都有导出及打印的函数!

网友B:
打印功能:!SetWindow(WndName,4)

U盘导出:!ExportHisDataToCSV(文件名,组对象名,字段名,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大记录数,导出模式,导出参数,进度指示数据对象名,取消控制数据对象名)

需要用上述2个脚本,自己对应资料看一下,资料上面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