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8 无法使用您要使用功能所在位置!!!

楼主(2012-10-11):
直接打开项目中的  HMI 文件时显示

 wincc flexible2008 无法使用您要使用功能所在位置,但是先把软件打开后,再在软件中打开项目,就没问题,能正常打开!请兄弟们帮忙分析解决!

如图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安装不完全

网友B:
软件问题

或没卸载干净就安装

重做系统或用专用卸载器卸载

网友C:
软件安装不完全,所以打开会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