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断电保存继电器地址设置

楼主(2012-10-11):
首先,s7-300 PLC所有的DB块默认是掉电保持的。例如,M存储区的掉电保存设置在硬件组态--双击CPU--存储单元中可以设置,默认M区的MB存储区为16。在定义保持属性后,M,T,C 数据都可以保持。

网友A:
1.   OPCServer软件KEPServerExS7-300通讯驱动

一个驱动连接占用CP343-1 一个other communication通讯连接资源。

2.   触摸屏以太网通讯驱动

一个驱动连接占用CP343-1 一个other communication通讯连接资源。

3.   触摸屏串口通讯驱动

一个驱动连接占用CPU一个OP communication通讯连接资源。

4.   CPU启动

CPURUNSTOP

M(保持和非保持)空间最后值被保持

DB(保持和非保持)数据最后值被保持

I输入过程映像最后值被保持,并不被刷新(因为PLC已经停止运行,虽然输入过程映像刷新由PLC系统程序完成)

Q输出过程映像最后值被保持,但输出模块寄存器值复位(对于有些PLC可以设置最后输出模块寄存器值)

对于通讯,通讯连接仍然建立连接并保持激活。并可接受新的由通讯伙伴建立并激活连接

CPURUNSTOP 然后电源ONOFFON

M(未配置为掉电保持)空间复位

M(配置为掉电保持)数据最后值被保持

DB (配置为掉电保持)数据最后值被保持

DB (配置为非掉电保持)数据复位(即被DB初始值覆盖)

(当CPU处于STOP,修改DB 后,下载DBDB最后保持的数据立即会被复位)

I输入过程映像最后值被复位

Q输出过程映像最后值被复位

对于通讯,通讯恢复,通讯连接仍然建立连接并保持激活。并可接受新的由通讯伙伴建立并激活连接

CPUSTOPRUN(暖启动)

M(未配置为掉电保持)空间复位

M(配置为掉电保持)数据最后值被保持

DB (配置为掉电保持)数据最后值被保持

DB (配置为非掉电保持)数据复位(即被DB初始值覆盖)

输出置位命令SET控制的输出过程映像被复位(动作条件已经不满足的)

CPU暖启动,也可以在SETP7在线完成

5.   下载对PLC数据的影响

CPU RUN

当只下载程序,即不下载硬件配置,此时不会出现要求CPUSTOP对话框。

所有M(保持和非保持)数据被保持

(当出现下载DB块时)所有DB(保持和非保持)被DB初始值重写

(如果单独下载某一程序块如FC OB FB,即使程序中用到DB数据,此DB数据不会被DB初始值重写)

输出置位命令SET控制的输出过程映像最后值被保持不变(即使动作条件已经不满足)

当下载这个配置,CPU必须执行STOP切换,各寄存器值的变化可以参照CPUSTOPRUN(暖启动)

(例外,所有DB(保持和非保持)将被DB初始值重写

CPU STOP

不管怎么下载

所有M(保持和非保持)数据被保持

(当出现下载DB块时)所有DB(保持和非保持)被DB初始值重写

(如果单独下载某一程序块如FC OB FB,即使程序中用到DB数据,此DB数据不会被DB初始值重写)

输出置位命令SET控制的输出过程映像最后值被保持不变(即使动作条件已经不满足)

I输入过程映像最后值被保持不会改变

CPUSTOP下,各地址MDBIQ的值都可通过通讯被改写。

6.   CPU存储器

CPU存储器划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