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和20多台变频器之间采用哪种通讯方式比较合适

楼主(2012-10-11):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PLC与20多台变频器之间采用哪种通讯方式比较合适点,希望有高人能详细解答一下,比如说哪种方式比较适合哪种场合,还有就是现在有以太网接口的变频器多吗?都有哪些品牌的型号?非常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考虑用485   现在带以太网接口的变频器蛮多的  很多都会带的!

网友B:
限定什么品牌PLC、变频器?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用485

网友B:
有很多种方式:

1、MODBUS实现永宏PLC控制多台变频器系统;

2、OMRON可编程控制器(PLC)通讯协议宏功能完成PLC与变频器之间通信,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串行通信方式控制,用普遍适用于工业场合的RS一485连接;

3、三菱PLC作为主站与多台艾默生公司的TD3000系列变频器用RS485串行通讯构成的高精度变频器调速控制、监控系统;

    等等

网友D:
这个要看PLC类型和变频器的型号,还有就是变频器之间的距离。

比如PLC是AB的你可以考虑用Devicenet,PLC为西门子可以用profibus网络。但是这个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该通讯的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带以太网接口的变频器蛮多的  很多都会带的!

比如说西门子的,能推荐一款带以太网接口的吗

楼主:
对:陌上尘关于这个要看PLC类型和变频器的型号,还有就是变频器之间的距离。 比如PLC是AB的你可以考虑用Devicenet,PLC为西门子可以用profibus网络。但是这个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该通讯的板卡。内容的回复:

距离情况是这样的,各个配料间是相连的,一个配料间大概几台

楼主:
或者说直接采用端子,而不是通讯方式,主要是启停报警等几个功能,不需要调速

网友F:
用现场总线吧!PROFIBUS-DP比较合适,采用RS485接口不错的。

网友G:
用RS485就可以了吧???

网友H:
现场总线控制!西门子plc走profibus DP总线控制

网友H:
用西门子CPU313-2DP PLC来控制多台MM440变频器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blogdetail.aspx?id=2011042823290400007

网友I:
关键是你的工艺要求,上面的方式理论上都是可行的,但要看你的工艺,是否需要联动,是否需要同步,以及能允许的周期等

网友J(2014-08-19):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485   现在带以太网接口的变频器蛮多的 ...

一句话前后不搭边,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K(2015-02-14):
ABB 可以考虑使用以太网。

网友L(2017-08-24):
好像挺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