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让S7-400双cpu 通过网线连接电脑

楼主(2012-10-11):
请问各位高手,我这有s7-400cpu两台417-4h,并且完成接线,现在我想从电脑把程序下载进cpu,我们是通过cp-443网线接口连接电脑的,请问如何设置s7程序,双cpu的设置是不是不同?求详细步骤,谢了!

网友A:
417-4H,硬件冗余啊,够奢侈的。你还是用西门子的编程电缆下程序吧,只要下1个,另一个按照硬件冗余的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