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按启动按钮闪一下就熄火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1):
台式电脑,按启动按钮闪一下就熄火了,好想没有电似的,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源坏掉了~~~~

网友B:
系统故障吧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D:
电源里的电容老化了。

网友E:
很可能按得时间太短,电源还没有启动起来就按钮就松开了,导致电脑检测的电流信号还没有就停止,电脑认为不启动。楼主可再起按一下时间稍微长点,等听到风扇转起来在松开,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按得时间太短,电源还没有启动起来就按钮就松开了,导致电脑检测的电流信号还没有就停止,电脑认为不启动。楼主可再起按一下时间稍微长点,等听到风扇转起来在松开,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G:
更换电源

网友H:
电源设置问题吧,这个按钮有个选项,按一下,是关机,重启,还是不理会,要打勾勾的.

网友I:
一般来讲是电源的问题,更换一个吧

网友J:
先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爆开了,没有问题的话检查电源电容.

一般都是电容坏了,导致电压不稳!

如果电容没坏就看看电源上是不是又炸裂的器件,有更换或者换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