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2-10-11):
各位大侠,台达DOP-A触屏刚刚开机几秒,触屏显示正常,过后就出现黑屏,侧着光线可以看到屏幕显示,请问该怎么维修???

网友A:
直接 把屏幕换了就得了。

网友B:
侧着光线可以看到屏幕显示  说明屏还在运行着,最大得可能就是背光部分出了问题,查看高压板和背光灯管吧  先看看高压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背光灯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C:
应该是屏显示坏了,遇到过这种现象,发厂家维修的,也是A系列的。

网友D:
我一般是把屏拆下来,把灯管换掉再装回去。

网友E:
A系列屏好像已经停产了(估计备件也有一定的困难),你可以下载B系列屏的软件并转换原来的工程文件!

网友F:
可以联系当地客服,您是什么地方的,我给你客服电话。

网友G:
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良好尺寸自己试着换个

网友H:
中达24小时受理电话:021-58639595

或者到这里留言: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 反馈您的问题。

楼主(2012-12-02):
谢谢各位,已搞定,是背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