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远程通讯方案,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

楼主(2012-10-11):
  GRM200G 智能GPRS无线控制终端使用GPRS(控制器需插入手机SIM卡)作为通讯手段,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电脑远程监控,短信报警,远程维护,远程催款等。

  巨控科技根据多年的工业控制经验和沉淀,首创GPRS和短信电话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了传统GPRS模块的不稳定性问题,即使GPRS网络中断,还可以借助短信或电话的形式,实现PLC远程短信控制,短信查询和短信报警,电话报警。
巨控科技提供包括免费上位机组态软件(也可以通过OPC支持各种组态,WINCC,组态王,力控等),GRPS控制模块,及云监控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只需具备能上网的电脑,对GRM200进行简单配置,PLC无需编写任何程序,即可轻松完成PLC的远程无线监控. 点击这里下载方案

功能概述:
1) 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使用组态远程读写PLC变量。支持手机网页远程监控PLC。
2) 同时支持用手机短信读写PLC全部寄存器,实现短信报警和短信远程控制。
3) 自带高可靠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以取代PLC系统的模拟量扩展模块,降低系统成本。
4)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实现无人值守。
5) 值班人员可发短信或在电脑上控制PLC,实现设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
6) 可定时发送设备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7) 可以打电话控制设备。GRM200G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8) 支持市电断电报警,在停电时发送报警短信。

GRM200G典型应用

方案特色:
★:PLC无需编程,使用简单,无需具备任何网络知识,无需固定IP及绑定动态域名。
★:首创非透明传输,采用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压缩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可免费提供巨控无限点组态
★:业内首款具备PLC编程功能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可连接各种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通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的工业级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流量。

应用领域:

1:可用于PLC的远程无线监控,远程维护,远程报警,远程控制,远程催款等。
2:机房温湿度,烟雾,漏水,玻璃破碎,门禁等检测和报警。
3:远程开启或关闭工业设备如电机、水泵、电磁阀门等。
4:开关状态回传,如断电报警,电缆防盗等。
5:远程监测干接点信号状态。
6:远程与工业设备现场传感设备数据通讯。
7:路灯,景观灯,城市亮化的无线智能控制。
8:远程监测水塔、高位水池液位,水库、水塔、水池液位报警。

可靠性保证:

1:采用最新西门子CINTERION工业级模块BGS2,贴片工艺,适合自动化生产,同时模块具备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温度范围为-40度到85度,可满足最苛刻的工业环境,德国品质,轻松拥有。
2:工业级设计,通讯和输入采用光电隔离技术。业内首家通过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最严格的4kV快速脉冲群测试(对通讯和电源)和8kV静电抗干扰测试,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3:GPRS模块可以定时发送设备信息,保证值班人员时刻掌握设备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4:若GPRS模块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5: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报警状况和机房信息。
6:业内首创双机热备功能。对于要求非常高的场合,可以使用GRM200互为冗余。

网友A:
貌似现在无线传输通讯PLC、兼容国内主流组态软件!这已经不能算是什么特点了吧!

至于模块中主要的芯片:西门子无线通讯芯片和ARM 这都是基本配置没什么特点了!

现在无线传输的特点在于低功耗设计,看看我们产品的功耗就知道自己的不足了!平均电流10mA ,待机4mA

唐山平升 无线传输行业,12年的经验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B:
整个工控网内搞无线网远程控制的也不多,没几家。呵呵,争来争去的!

楼主(2013-04-07):
需要最新资料的,可联系QQ:1968429525

楼主(2013-05-11):
GRM200通讯模块支持的PLC:

1.        MODBUS主机协议,该协议支持所有使用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如AB,信捷XC系列PLC,台达PLC,海为S/H系列PLC,艾默生EC系列PLC,凯迪恩K3系列PLC,德维森全系列PLC等。

2.        MODBUS从机协议。

3.        PPI协议支持GRM200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之间的通讯

4.        MPI协议支持GRM200与德国西门子公司S7-300, S7-400 PLC的通讯

5.        三菱FX系列PLC协议,使用485BD通讯板卡,支持FX系列PLC全部型号。

6.        三菱Q系列PLC协议。

7.        欧姆龙HOSTLINK协议。

楼主(2013-06-18):
http://www.yunplc.com/login

巨控科技最新推出了网页浏览功能,GRM200内置WEB发布,支持手机查看,无需组态软件,通过网页即可读写远程PLC变量。欢迎申请远程测试

楼主(2013-07-30):
GRM200支持的组态软件:

通过OPC接口,GRM200支持任意组态软件。以下列出部分实际工程中应用过的组态。

1.        西门子WINCC

2.        GE公司IFIX

3.        Wonderware公司INTOUCH

4.        北京亚控公司组态王

5.        力控组态软件

6.        易控组态软件

7.        昆仑通态组态软件

楼主(2014-02-09):
巨控无线通讯模块的其他优势:

1.        可以实现电脑和模块之间1:N,N:N,N:1之间的通讯。也就是一个PLC可以同时被多个电脑上的组态软件监控,一个电脑也可以同时无线监控多个PLC。

2.        模块内置WEB发布,只需要用电脑和手机登陆云监控网址,输入模块的密码和序列号,通过网页即可查看和修改PLC的数据。

3.        PLC无需编写任何程序,客户无需具备网络知识,只需熟悉组态软件,即可完成远程电脑监控,PLC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报警,以及网页监控PLC.

楼主(2016-01-13):
为什么传统的GPRS DTU透传无法完全实现PLC的监控:以西门子S7-200 的PLC为例,上位机和PLC通讯时一次读写过程如下:1.        首先上位机发出读写命令,2.        PLC作出接收正确的响应,3.        上位机接到此响应则发出确认申请命令,4.        PLC则完成正确的读写响应,回应给上位机数据。由于PPI协议规定,在第3步,上位机必须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迅速发出确认申请命令,否则PLC会认为通讯故障,而GPRS固有的通讯延迟(一般为1秒或几秒)导致传统的透传模式无法达到此要求,实际上,即使采用3G透传,也无法达到此实时性要求。由此可见:传统的透传模式无法实现西门子PLC的PPI协议的远程监控,只能采用MODBUS协议,加大延迟时间来间接实现。同理,S7-300的MPI协议,也无法使用透传模块实现远程监控。巨控科技的非透传模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由GRM200模块直接和PLC通过485通讯,对通讯的实时性可以完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