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问台达的Plc什么型号的支持功能块

楼主(2012-10-11):
请问台达的Plc什么型号的支持功能块,

网友A:
目前台达对小型PLC编程提供两种软件,一种是WPLSoft 2.30不支持模块化编程,一种是ISPSoft 1.03支持模块化编程。至于楼主说的功能块,是不是指的是模块化编程?若果是的话,觉得不是什么型号的PLC支持的问题,而是那个软件支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台达对小型PLC编程提供两种软件,一种是WPLSoft 2.30不支持模块化编程,一种是ISPSoft 1.03支持模块化编程。至于楼主说的功能块,是不是指的是模块化编程?若果是的话,觉得不是什么型号的PLC支持的问题,而是那个软件支持的问题。
是的

楼主:
应该是吧,我以前用小日本的欧姆龙的PLC,有功能块的,而且子程序可带参数,请问台达能吗,我怎么查不到呢,什么型号

网友C:
对:SHJ000000关于
应该是吧,我以前用小日本的欧姆龙的PLC,有功能块的,而且子程序可带参数,请问台达能吗,我怎么查不到呢,什么型号
内容的回复:
下载个台达的ISPSOFT 2.00编程软件,就有了。

网友D:
ISPSOFT 2.00,没有错,欧系的软件,极力推荐,AH500系列支持ST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