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软件帮助文本里SFC块中的ID 和R_ID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11):
在STEP7 软件帮助文本里对SFC和SFB公用参数的解释中,ID我大概知道,就是组态中的地址,那么R_ID呢?我在看西门子工业通讯指南的时候,有关S7-300工业以太网的设置中,ID和R_ID 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数值,只不过一个是W一个是DW,当然,W和DW我知道,单整和双整,但是ID指向W的一个数据和R_ID指向双整的同一个数据我就不懂了

ID : = W#16#1

R_ID: = DW#16#1

另:那个“: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STL调用块时候,块的接口?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到底用的是哪个  SFC* , SFB*  每一个的参数都不同!!

另外

ID : = W#16#1

R_ID: = DW#16#1

这是参数赋值, 就是把 常数 DW#16#1 赋值给 R_ID 形参,也是参数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