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局是怎样计算功率因素的?

楼主(2012-10-11):
我手头上有一张供电局的电费缴费单。上面显示的cosφ是0.91。让我不得不考虑我以前总没想到的一个问题。现在供电部门实行远程抄表。公司配电室有一部远程管理终端,有一块低压计量表和一块高压计量表。高压表是三相四线智能多功能计量,上显示有功电量、无功电量;峰、谷、平等内容。

电容柜面板上的无功智能补偿控制器LED显示屏上cosφ一栏:分别显示A 0.几,B 0.几,C 0.几。问题是——

供电局缴费单上的cosφ0.91是怎么得出来的啊。他们是怎样计算功率因素的?

网友A:
许多用电设备均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如配电变压器、电动机等,
它们都是依靠建立交变磁场才能进行能量的转换和传递。
为建立交变磁场和感应磁通而需要的电功率称为无功功率,
因此,所谓的"无功"并不是"无用"的电功率,只不过它的功率并不转化为机械能
、热能而已;因此在供用电系统中除了需要有功电源外,还需要无功电源,
两者缺一不可。
在功率三角形中,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cosφ,其计算公式为
: cosφ=P/S=P/【(P2+Q2)^(1/2)】P为有功功率,Q为无功功率。
在电力网的运行中,功率因数反映了电源输出的视在功率被有效利用的程度,
我们希望的是功率因数越大越好。这样电路中的无功功率可以降到最小,
视在功率将大部分用来供给有功功率,从而提高电能输送的功率。
 1 影响功率因数的主要因素 (1)大量的电感性设备,如异步电动机、感应电炉、
交流电焊机等设备是无功功率的主要消耗者。
据有关的统计,在工矿企业所消耗的全部无功功率中,
异步电动机的无功消耗占了60%~70%;而在异步电动机空载时所消耗的无功又占
到电动机总无功消耗的60%~70%。
所以要改善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就要防止电动机的空载运行并尽可能提高负载率。
 (2)变压器消耗的无功功率一般约为其额定容量的10%~15%,它的空载无功功率
约为满载时的1/3。
因而,为了改善电力系统和企业的功率因数,变压器不应空载运行或长期处于低负载
运行状态。 (3)供电电压超出规定范围也会对功率因数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供电电压高于额定值的10%时,由于磁路饱和的影响,无功功率将增长得很快,
据有关资料统计,当供电电压为额定值的110%时,一般无功将增加35%左右。
当供电电压低于额定值时,无功功率也相应减少而使它们的功率因数有所提高
。但供电电压降低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所以,应当采取措施使电力系统的
供电电压尽可能保持稳定。 无功补偿通常采用的方法主要有3种:低压个别补偿、
低压集中补偿、高压集中补偿。
下面简单介绍这3种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及使用该种补偿方式的优缺点。
 (1)低压个别补偿: 低压个别补偿就是根据个别用电设备对无功的需要量将单台
或多台低压电容器组分散地与用电设备并接,它与用电设备共用一套断路器。通过
控制、保护装置与电机同时投切。
随机补偿适用于补偿个别大容量且连续运行(如大中型异步电动机)的无功消耗,
以补励磁无功为主。低压个别补偿的优点是:用电设备运行时,无功补偿投入,
用电设备停运时,补偿设备也退出,因此不会造成无功倒送。
具有投资少、占位小、安装容易、配置方便灵活、维护简单、事故率低等优点。
 (2)低压集中补偿: 低压集中补偿是指将低压电容器通过低压开关接在配电变压器
低压母线侧,以无功补偿投切装置作为控制保护装置,
根据低压母线上的无功负荷而直接控制电容器的投切。
电容器的投切是整组进行,做不到平滑的调节。低压补偿的优点:接线简单、
运行维护工作量小,使无功就地平衡,从而提高配变利用率,降低网损,
具有较高的经济性,是目前无功补偿中常用的手段之一。
 (3)高压集中补偿: 高压集中补偿是指将并联电容器组直接装在变电所的6~10kV高
压母线上的补偿方式。适用于用户远离变电所或在供电线路的末端,
用户本身又有一定的高压负荷时,可以减少对电力系统无功的消耗并可以起到
一定的补偿作用;补偿装置根据负荷的大小自动投切,从而合理地提高了用户
的功率因数,避免功率因数降低导致电费的增加。同时便于运行维护,补偿效益
高。提高自然功率因数是不需要任何补偿设备投资,仅采取各种管理上或技术上
的手段来减少各种用电设备所消耗的无功功率,这是一种最经济的提高功率因数的
方法。 (1)合理使用电动机; (2)提高异步电动机的检修质量; (3)采用同步电
动机:同步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取决于电动机上所带机械负荷的大小,而无功功
率取决于转子中的励磁电流大小,在欠励状态时,定子绕组向电网"吸取"无功,在
过励状态时,定子绕组向电网"送出"无功。因此,对于恒速长期运行的大型机构设
备可以采用同步电动机作为动力。 异步电动机同步运行就是将异步电动机三相转子
绕组适当连接并通入直流励磁电流,使其呈同步电动机运行,这就是"异步电动机
同步化"。 (4)合理选择配变容量,改善配变的运行方式:对负载率比较低的配变
,一般采取"撤、换、并、停"等方法,使其负载率提高到最佳值,从而改善电网的
自然功率因数。电力系统的无功电源除了同步电机外,还有静电电容器、静止无功补
偿器以及静止无功发生器,这4种装置又称为无功补偿装置。除电容器外,其余几种
既能吸收容性无功又能吸收感性无功。 (1)同步电机: 同步电机中有发电机、电
动机及调相机3种。 ①同步发电机: 同步发电机是唯一的有功电源,同时又是最
基本的无功电源,当其在额定状态下运行时,可以发出无功功率: Q=S×sinφ=P×tgφ 其中:Q、S、P、φ是
相对应的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角。 发电机正常运行时,以滞后功率因数运行为主,向系
统提供无功,但必要时,也可以减小励磁电流,使功率因数超前,即所谓的"进相运行",以
吸收系统多余的无功。 ②同步调相机: 同步调相机是空载运行的同步电机,它能在
欠励或过励的情况下向系统吸收或供出无功,装有自励装置的同步电机能根据电压平
滑地调节输入或输出的无功功率,这是其优点。但它的有功损耗大、运行维护复杂、
响应速度慢,近来已逐渐退出电网运行。 ③并联电容器: 并联电容器补偿是目前使用
最广泛的一种无功电源,由于通过电容器的交变电流在相位上正好超前于电容器极板上
的电压,相反于电感中的滞后,由此可视为向电网"发?quot;无功功率: Q=U2/Xc
其中:Q、U、Xc分别为无功功率、电压、电容器容抗。 并联电容器本身功耗很小,装
设灵活,节省投资;由它向系统提供无功可以改善功率因数,减少由发电机提供的无功
功率。 ④静止无功补偿器: 静止无功补偿器是由晶闸管所控制投切电抗器和电容器组
成,由于晶闸管对于控制信号反应极为迅速,而且通断次数也可以不受限制。当电压变
化时静止补偿器能快速、平滑地调节,以满足动态无功补偿的需要,同时还能做到分相
补偿;对于三相不平衡负荷及冲击负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由于晶闸管控制对电抗器的
投切过程中会产生高次谐波,为此需加装专门的滤波器。 ⑤静止无功发生器: 它的主
体是一个电压源型逆变器,由可关断晶闸管适当的通断,将电容上的直流电压转换成为
与电力系统电压同步的三相交流电压,再通过电抗器和变压器并联接入电网。适当控制
逆变器的输出电压,就可以灵活地改变其运行工况,使其处于容性、感性或零负荷状态。
与静止无功补偿器相比,静止无功发生器响应速度更快,谐波电流更少,而且在系统
电压较低时仍能向系统注入较大的无功。

网友B:
      酷客,你真能折腾啊,其实这问题很简单,估计你的供电局不是算出来的功率因数,而是那电能表--测量出来的!你的电表已经有有功量和无功量了,也可以这样计算,就是先算出视在功率S,公式如下:

然后你的功率因数cos@=P/S;

P--------有功功率,Q------无功功率,S-视在功率

     至于你补偿柜上的功率因数显示--那是根据你那相的功率因数确定投入电容的多少来用的;功率因数补偿可单相补,也可以三相一起补!

网友C:
1.如今供电局计量用户电能,都是通过敷设电缆、通讯光缆,采取用户侧安装电能表、对侧(供电局)安装电能表的方式,实行远程监控和远程抄表。此举一是防止一些用户窃电,二是通过双方电能表数据比较,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2.电能计量远程监控装置实际上是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与通讯部件的组合,可自动测量A、B、C三相电压与三相电流、电流与电压间夹角(φ)、有功功率因数、无功功率因数等,自动计量有功电量、无功电量,自动显示失压、断流等异常并自动报警,并具有查询功能。

3.楼主所说的供电局电费缴费单上面显示的cosφ是0.91,便是由电能计量远程监控装置通过测量φ角自动计算得来的。

4.理论上,三相四线电能表有功功率P=UAIACOSΦA+ UBIBCOSΦB+ UCICCOSΦC,通常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趋于平衡,则有P=3UICOSΦ,故有功电能为:P×h=3UICOSΦh,电能表便是基于这种原理自动计算出各种参数。

5.至于楼主所言电容柜面板上的无功智能补偿控制器LED显示屏上cosφ一栏:分别显示A 0.几,B 0.几,C 0.几,应该与对侧COSΦ=0.91的值相等,即便不相等,也是两块电能表的误差所致。供电局侧所抄的功率因数值是用户侧补偿后的功率因数值的反映。

希望给您带来帮助。

网友D:
应当是一个电费计算周期内(比如一个月),通过总表的有功电量、无功电量计算出来的,可以根据缴费单核算一下;
我这是以前的理解,不知现在有无变化。

网友E:
电费详单有各中电量,峰,平,谷等,无功,有功,一般不会错的

网友F:
计算公式都已经录入电脑软件里啦,电业局和你司计量表显示肯定一致,有功和无功直接输入电脑,功率因数数值就出来啦。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G:
应当是一个电费计算周期内(比如一个月),通过总表的有功电量、无功电量计算出来的.l老的表也是这么算的。

网友H:
能读你电表数据,也能读你表中测量的功率因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让我受益,在下一并表示感谢。尤其是“世猫”老师,您打了这么多字,辛苦了。我真的很感动。

我已积分118分,一并送与大家 。谢谢。

网友I:
1楼的回答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