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m 3105 plc如何编写实时时钟指令?

楼主(2012-10-11):
请教和利时lm 3105 plc如何编写实时时钟指令?

厂里有几台 和利时lm 3105 plc,根据生产需要,想让其夜里12:00停止工作。

如何编写程序、

如上图,我想让Q0.5在今天19:41:00的时候吸合,可我让I0.2一置位,Q0.5就吸合了,

不受我设的时间控制了?

错在哪?

网友A:
不如自己做一个长定时器,或者读取系统时钟,然后比较日期,时间输出,

建议输出最后置位,或自锁一下,以便保持。。。。

楼主:
”或者读取系统时钟,然后比较日期,时间输出“

好办法,但是这个程序怎么写呢?能帮助上一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