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的梯形图仿真监视

楼主(2012-10-11):
  在S7-300中,在执行项目仿真的时候,有RLO通过时应该有某种颜色线的变化,系统默认的是绿色。但是如果程序较大,程序已经在执行,有的地方显示不到颜色的变化,这是不是和电脑的分辨率或软件的什么设置有关呢?

  并且,梯形图上的竖线(或指令)没有颜色的变化,为什么呢?

  虽然知道程序能够正常执行,但这样看起来不爽。

网友A:
要么是电脑设置问题,再要么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和电脑速度是有关系的;和你使用的连接电脑的适配器也有关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电脑设置问题,再要么就是软件问题!

楼主:
  不是适配器的原因,也没有连接PLC。

  感觉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但是是哪儿的设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电脑速度是有关系的;和你使用的连接电脑的适配器也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