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里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2-10-11):
请问各位大师在台达plc中—|↑|—————【mov   k1   d510】是代表什么意思?

小弟初学不要见笑哈!

网友A:
将1传送给D510,K1是代表十进制的1.

网友B:
当来一个上升沿的时候;把1传送给D510;

网友C:
—|↑|—  是上升沿接点指令,例如LDP X0,则在X0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该接点接通;

——【mov   k1   d510】 是传送指令(应用指令),当执行条件满足时,将十进制数1送数据寄存器D510,K表示十进制。

网友D:
额~~!!!现在的人连说明书软件帮助什么的都不看的吗???

网友E:
把数值1传送到寄存器D510中

网友F:
|↑|表示一个上升脉冲沿,整行指令意思是:当有一个上升沿到来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传送指令执行一次,将十进制整数1写入存储器D510中。

网友G:
上升沿的时候;把1传送给D510

楼主(2012-12-23):
感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