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故障

楼主(2012-10-11):
大家做仪表的都出来说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我工厂用的是E+H的压力变送器,型号:PMC71    因为被水淹过,现有两台都出现报传感器无连接故障!经用好的硬件更换,发现换上新的传感器后,故障消除!请教高手,这是不是就是传感器坏?传感器我拆出来看过,这种的看似是密封的,应该不会进水吧!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新的传感器就好,那肯定是旧传感器坏了!可能是进水----然后电源线的高电压---通过传感器的线---进入传感器内部造成损坏!

网友B:
换上新传感器就好了,那肯定就是传感器坏了呗,不见得是传感器进水了导致其损坏的,也有可能水从接线端进去导致短路等,从而烧坏了模块。

网友C:
换上新传感器就好了,那肯定就是传感器坏了.就是进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的传感器就好,那肯定是旧传感器坏了!可能是进水----然后电源线的高电压---通过传感器的线---进入传感器内部造成损坏!

电源也就24v啊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换上新传感器就好了,那肯定就是传感器坏了.就是进水坏了。内容的回复:

那个传感器我拆了看过,应该是密封的才对啊!怎么会进水呢!何况那个水也进去的也不多

网友E:
楼主没有拆卸下来清洗干净晾干后在测试一下么,现在的变送器大都实现了接线端子与内部处理板绝缘隔离的措施,也就是变送器后进水短路一般不会损坏到里面的电路。

显示断线报警,也有可能是接线端子因为潮湿产生大电流引起模块保护功能。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楼主没有拆卸下来清洗干净晾干后在测试一下么,现在的变送器大都实现了接线端子与内部处理板绝缘隔离的措施,也就是变送器后进水短路一般不会损坏到里面的电路。显示断线报警,也有可能是接线端子因为潮湿产生大电流引起模块保护功能。内容的回复:

那请问,我上电源显示的是传感器没连接!如果是传感器里面的模块起保护的话,怎样才能消除呢?

网友F:
应该就是旧的传感器连接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旧的传感器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G:
传感器的电源假如不是24V,而是更低的电压,假如是5V的,24V弄到线上,传感器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