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零线断了如何保护电器

楼主(2012-10-11):
前几天有个贴子,三相电源,一楼二楼的电器,分别在不同相线上,总零线断了,会烧掉用电器电阻大的那一楼层的电器,如果发生这样的故障,在用户端如何防止用电器烧坏?加装稳压器?还是有其他办法?

网友A:
零线断了--用户的电器没有形成回路,咋会烧呢?有点不明白!

楼主:
如上图,如果断在红圈圈处,灯就串联在两相线上.

网友A:
这个情况确实会发生过电压,选用带过电压保护的微型断路器可以保护了!220V的稳压器--输入电压也没有到380V那么大的,只是个牺牲品!

网友B:
可以使用益民电器保护器(超压过压欠压保护器)

详情请浏览:http://www.szemin.com     www.益民电子.com

益民电器保护器:
    1、停电再来电或电压过高过低时不开启负载电源;
    2、电压过高过低自动保护,超压及雷电自保;
    3、可根据不同电器的额定电压来设置和更改数据;

楼主:
就是过压保护,不过这种断路器我还没有用过,好像不常用

网友C:
在自己的电源箱里做个良好的重复接地能保护了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自己的电源箱里做个良好的重复接地能保护了电器

网友E(2012-12-21):
在DZ47总开关上加一个过压欠压脱扣器,才几十大元,且安装方便

网友F:
在总空开下加装压敏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G:
好样好像不安全,也不方便,每坏一次就要换一次,而且烧坏的时候会有火花出来,不如楼上说的加过压欠压脱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