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型号ACS550-01-08A8-4问题 总是报F0001故障 求解!!

楼主(2012-10-12):
总是报F0001故障   不带负载也报这个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
客户送过来说是过流故障:   拆机看看是内部IGBT整流模块损坏,   对应的U相光耦驱动芯片损坏,  双向肖特基二极管损坏; 更换后, 空载运行,上电, 报警F0001;   我们用万用表搭载输出侧的W U相上,故障现象消失,可以正常运行;带载情况下,上电报警F0001,用万用表测输出电流,搭在输出侧的W U相上,故障现象消失,可以正常运行;去掉万用表后报警F0001;求高手指点!!

楼主:
加急  高手指点啊!!

网友A:
550的手册没看到这个故障的介绍,也没找到这个变频器的硬件手册,但是你说万用表短接能运行,莫非是功率元件的续流二极管坏了?或者是阻容吸收坏了?你查查看!

网友B:
过流。。驱动电压一致不。还有光耦有水货啊

楼主:
对:天地茫茫关于过流。。驱动电压一致不。还有光耦有水货啊  内容的回复:

谢谢  我查查看!!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550的手册没看到这个故障的介绍,也没找到这个变频器的硬件手册,但是你说万用表短接能运行,莫非是功率元件的续流二极管坏了?或者是阻容吸收坏了?你查查看!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C(2012-12-17):
结果怎么样了,怎么也不发表上来,好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2013-03-26):
更换了块驱动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