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PC817应用时电解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10-12):
我看到一个电路,一高电平信号SR串一二极管D1,然后分别串一电阻R1接入光耦PC817的阳极,串一电解电容C1接入光耦PC817的阴极,PC817的集电极输出一信号ST与电阻串联R2接电源正极,PC817的发射极接地,请问各位大侠在这个电路中电解电容C1与电阻R1的作用!!急!

网友A:
你把电路图放上来,拍个照片也行啊!初步感觉二极管后面串电阻和电容,这个电容作用应该是滤波作用!

楼主:
图片中的光耦是PC847

大侠,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怎么解读,我是新手,很多都不理解!

网友B:
延时滤波,诮除一定的干扰

网友C:
滤波,诮除一定的干扰 .

网友D:
PC817只有一组发光二极管及光敏三极管,你这个是PC817吗?

网友E:
图中的U3为4个光耦器件集成为一体的元件,按楼主所述电路是这样连接:(只画一组)

     D5二极管起整流作用,C9电容器起滤波去耦作用,与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正极相接的电阻R5起限流作用,即确保发光二极管导通时其电流控制在10ma左右。电阻R2为光耦器件的光敏三极管集电极的负载电阻,它的存在,当光敏三极管导通、截止时,其集电极方可输出0~1变化的脉冲信号。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帮助,讲解得很细致!

楼主:
再麻烦大侠一下,这电路中电阻与电容的量程是如何决定的呢

网友E:
      该电路输入信号可能为具有一定宽度T的交流脉冲波,经D6、C9半波整流滤波,变为脉宽=T的正方波,如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2V为、R5=392Ω=0.39K,正向电流=10ma,则可反推出该方波幅值≈10ma×0.39K+2V=6V。故可知输入信号电压≈6V÷1.2=5V。C9=10μF,如C9值取大,直流电压平稳,即纹波小,反之直流电压波动大,即纹波大。电阻R2的取值,由电源值与光敏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的电流值决定:VCC=5V,如Ic=5ma,则R2=5÷5=1KΩ.

网友F:
各位老师讲的精彩!!!

楼主:
老师们讲得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的确不错,弄清原理。

楼主:
我以前是学自动化的,但是有六年不用了,现工作需要,从头来学,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