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配电柜里面那根短接线是干嘛用的吗?

楼主(2012-10-12):
使坏用的

网友A:
     这两上端头是做什么 的呀, 是不是 这两个接线中的某一个 C 相的输入断开或是接触不良啦, 然后拉上一根 铜线 当导线连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上端头是做什么 的呀, 是不是 这两个接线中的某一个 C 相的输入断开或是接触不良啦, 然后拉上一根 铜线 当导线连接 ?

输入端--就是从母线上取三相电压,输出端---就是去电动机的电缆了,就是一个单方向的电动机控制了!

网友C:
看着应该是一根二次电源线。引错线了吧。(右下端有电源线,看来我想错了)(右侧为进线端,左侧为出线端)

网友C:
阿水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可能用的线径小了点儿。

网友D:
莫非C相的出线电压压降大了!加一根平衡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莫非C相的出线电压压降大了!加一根平衡线吗!

要是平衡线,好像配线配的不太规矩了!而且好像是裸线吧!

网友F:
有可能是一个软启动类的调压控制回路,C相的模块坏了无输出,就直接从C相的输入端接根线过去,只是线小了所以发热把外皮烧了

网友G:
短路线吧,这图不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元件,有点像接触器,又有点像电机保护器

网友H:
可能是设计有缺陷  临时加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短路线吧,这图不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元件,有点像接触器,又有点像电机保护器。

柜内元件就是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常见的单方向的电动机控制柜!

网友I:
开关接触不良,所以就接了跟线。现在也有电工这么接的,还有电工把漏电保安器上下接起来的。

网友J:
这是维修人员做的好事,其中一个C相缺相了,从别外的一相借电的,不过线径太细了烧了。

网友B:
还在咨询电工中...看看他们会给我个啥理由,晚上公布答案

网友K:
短接难道是分流保护?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两上端头是做什么 的呀, 是不是 这两个接线中的某一个 C 相的输入断开或是接触不良啦, 然后拉上一根 铜线 当导线连接 ?

这个靠谱

网友M:
看接的也不规范,还裸露着,应该是后来加上去的

网友N:
这种接法好像在哪见过,是不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求解!

网友O:
是不是防止别人偷电缆呀,给电缆通上电?

网友P:
这些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危险大大的。

网友Q:
什么玩意,看不清楚,不会是开关坏了做短接用的,那也太细了。

网友R:
首先我认为单方向的电动机控制柜没有必要短着一根线!

是不是有曾线改动过。。。为什么呢?等待答案!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开关接触不良,所以就接了跟线。现在也有电工这么接的,还有电工把漏电保安器上下接起来的。

我也认为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防止别人偷电缆呀,给电缆通上电?

     还是这位兄弟猜对了,这根线,从电气原理上及现场上没有任何用处的!这是我安排新配电室在负荷试车前进行一次清灰紧固的工作,然后拉出抽屉柜发现的;然后询问施工单位的电工,才知道这是防盗用的,据说因为电缆被割的多了,所以施工单位采取了这样很危险的方法来防盗!切记啊,作为一个电工来说,应该明白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可能电死小偷的,生命诚可贵啊,不能这么干的!

网友T:
这样的连线不安全,为设备的运行留下了隐患;
对小偷倒不是问题,若不是临时起意、以为无电者,通常有他们的防触电措施。

网友U:
防盗要换一种方式,要规范。

网友V:
电动机在单相绕组通电的情况下不会烧毁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一个软启动类的调压控制回路,C相的模块坏了无输出,就直接从C相的输入端接根线过去,只是线小了所以发热把外皮烧了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X:
电压输入、输出端连线很危险,当电源侧发生电压短路时,即便控制器跳闸也对负荷侧起不到保护作用,有可能烧电机。

网友Y:
接这线的人脑子有病,检修的时候也会把自己弄死的

网友O:
居然猜对了,不过这样接线会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