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PLC的好坏

楼主(2012-10-12):
sf红灯亮, dc5v绿灯亮, stop黄灯亮

网友A:
 监控CPU状态,看诊断区的报警信息

网友B:
连电脑上看诊断信息。

楼主:
通电,连接好通讯线就进入hardware,就出现了这个图了还不会看

网友C:
SF---系统故障。

看看CPU诊断缓冲区诊断信息判断问题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连接好通讯线就进入hardware,就出现了这个图了还不会看

你的硬件组态怎么这么简单,不是上载的程序吗?

楼主:
现在又多了一点内容了

楼主:
现在这个是在线的                           ·~

网友D: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sf故障导致了程序的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sf故障导致了程序的不运行

不怎么会设置pg/pc连接~还不知道里面的程序是什么

网友E:
有的错误,可能是编程设计有问题,或者就是软件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