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重新上电后程序怎么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12-10-12):
刚用GE的PLC没多久,发现重新上电PLC之后,PLC的程序不能自动运行,需要通过软件连接PLC之后,在软件上点运行才行。

请各位大侠指教,小弟刚学GE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CPU配置里有一项设置是power up mode,改成RUN就行了。

楼主:
对:青青子衿-纵横军团关于CPU配置里有一项设置是power up mode,改成RUN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多谢前辈指教,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