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PC ACCESS 在退出时报,S7-200 OPCDAServer.exe应用程序错

楼主(2012-10-12):
S7 200 PC ACCESS 通讯正常,但在退出时报,S7-200 OPCDAServer.exe应用程序错误?要确定一下才能退出,系统是XP SP3,按装PC ACCESS 1.0  SP3~SP6都会在退出OPC时,OPCDAServer.exe应用程序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1-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么?求分享,

网友B:
退出错误不仅是退出时显示这,同事文件也不能保存,问题就在没有退出测试状态,或是退出测试状态后右下角的通讯服务器组件还没推迟,显示退出错误大都是因为认为的强行关闭了通讯服务器,要等它自动退出或是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其相关进程后再关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