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选型

楼主(2012-10-12):
接触器(三相)——

★触头:4触头

额定工作电流:100A 50A 30A (根据实际情况)

额定工作电压:AC 200V~440V

工作温度:-10℃-60℃
储藏温度:-20°C-80°C
相对湿度:≤95%

接触器(单相)——

★触头:单触头

额定工作电流:100A 50A 30A (根据实际情况)

额定工作电压:AC 200V~440V

工作温度:-10℃-60℃
储藏温度:-20°C-80°C
相对湿度:≤95%

单相接触器:

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单相负载通断的驱动器件。

3相接触器:

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3相负载通断的驱动器件。

网友A:
接触器(三相)——

★触头:4触头

额定工作电流:100A 50A 30A (根据实际情况)

额定工作电压:AC 200V~440V

工作温度:-10℃-60℃
储藏温度:-20°C-80°C
相对湿度:≤95%

三相接触器选用型号-----------LC1-D115-004(4常开,2常开常闭改成008)M(M为220V,440V,改为R)5C
LC1-D50-004(4常开,2常开常闭改成008)-M(M为220V,440V,改为R)5C
LC1-D32-004(4常开,2常开常闭改成008)-M(M为220V,440V,改为R)5C

★触头:单触头

额定工作电流:100A 50A 30A (根据实际情况)

额定工作电压:AC 200V~440V

工作温度:-10℃-60℃
储藏温度:-20°C-80°C
相对湿度:≤95%

单相接触器选用型号:施奈德接触器选型手册里面没有单相的接触器,可考虑三相并联成一相,电流可以除三来解决!

LC1-D38-11(1常开就10,一常闭就01)-MM(M为220V,440V,改为R)5C
LC1-D18-004(1常开就10,一常闭就01)-M(M为220V,440V,改为R)5C
LC1-D12-004(1常开就10,一常闭就01)-M(M为220V,440V,改为R)5C

网友B:
接触器三相并联成一相,电流可以除三来解决?我看过资料,好像不是这样的。

交流接触器触点并联如何计算额定电流?

并联后额定电流为原额定电流乘以并联系数,即Ie×K。两极并联时并联系数为K=1.6,三极并联时并联系数为K=2.25, 四极并联时并联系数为K=2.8,此方法只适用于交流不适用于直流。

网友C:
赤裸裸的广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