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PC817输出的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2-10-12):
下面这电路图是我发求助帖时一位大侠解答时画的,本来我一直以为TD5的信号为低电平,刚刚我在百度搜“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作用”时我又觉得它是高电平了,各位帮我看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为什么?谢谢了!

网友A:
输入高,输出就低了。输入低,输出就高。

网友B:
输入信号高,光耦导通了,然后2点输出就接到了,然后就是低电平;输入低,光耦不导通,2点输出就是VCC的电压

楼主:
谢谢,那电阻R2不是上拉电阻了,对吧

网友C:
R2是限流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上拉电阻呀!在无信号输入时,使得光敏三极管集电极输出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

网友G:
    1、当无输入信号时,发光二极管截止,其因无电流流过不发光,故使光敏三极管因无无光照而截止,即其集电极电流Ic=0,集电极输出 TD5=VCC - Ic*R2=VCC- 0*R5=VCC,此时输出TD5为高电平(VCC)。

    2、当有输入信号时,发光二极管因流有足够电流而发光,此时光敏三极管因有光照照而饱和导通,其R2的电压降VR5=VCC,故使其集电极对地电压=0V,此时输出TD5为低电平(≈0V)。

网友G:
      光耦的光敏三极管有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二种连线方法,见下图:

    图一为上拉电阻,此时光敏三极管构成反相放大器,即无输入信号,发光二极管截止不发光,光敏三极管截止,输出=VCC。有输入信号,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使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其输出=0V。

    图二为下拉电阻,即: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接VCC,而发射极接电阻R2,R2下端接地,即构成射极跟随器形式,由发射机输出。此时输出相位与上1、2相反,即:当无输入信号时,发光二极管截止,其因无电流流过不发光,故使光敏三极管因无无光照而截止,即其发射极电流Ie=0,故发射极对地输出电压=0V。当有输入信号时,发光二极管因流有足够电流而发光,此时光敏三极管因有光照照而饱和导通,其R2电压=VCC,即发射极对地电压=VCC.

楼主:
谢谢,讲解得很详细,收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