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威纶通TK6070与MT607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12):
威纶通TK6070与MT6070有什么区别?有哪位能详细介绍一下啊。

网友:
MT6070
与
TK6070
都是威纶通出产的
寸的触摸屏,
TK6070
可以看做是
TK6070
的精简版,通讯端口只保留一个公头,不支持
U
盘下载,但支持
usb
线,另外接线方式和
MT6070
有所区别。

网友A:
TK 的属于简化版,争市场推出的。MT 的功能稍微好一点,支持U盘储存。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
MT6070与TK6070都是威纶通出产的7寸的触摸屏,TK6070可以看做是TK6070的精简版,通讯端口只保留一个公头,不支持U盘下载,但支持usb线,另外接线方式和MT6070有所区别。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B(2018-05-19):
TK6071IQ显示动画的速度好慢啊